新手求教, 昭阳E46主板上的PR80掉了

楼主(2014-05-18):
这个是什么意思,阻值是多少,求解答
主板

网友:
阻值0 直接连起就好

网友:
这个 电阻在图纸上没装。可以忽略

网友:
这个你看是掉了吗???看图这个电阻式没有的!!!还有就是这个电阻是0欧

网友:
找个0欧电阻装上就行!

网友:
从图纸上看!应该没装!不用管它!

网友:
这个的意思是图纸上没有

网友:
忽略不计。只要不是人为改动过和进水。故障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