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 蓝屏代码a5

楼主(2014-05-18):
手上有台k40ab 装不上系统 机器进03pe蓝屏 蓝屏代码0x000000a5  进win8防蓝屏pe 掉电重启    看论坛有的说刷bios 有的说调bios  都试了 还是不行  不过我的是调bios显卡切换 后 不显示智能用默认的集显  是不是显卡坏了  显卡热了下  不行 是不是需要换 请教

网友:
楼主搞定发个消息告知一下!

网友A:
说不定是系统安装盘的问题,换个启动盘试下?

网友:
我碰到过一个联想的G530也是蓝屏  最后换南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系统安装盘的问题,换个启动盘试下?

用u盘启动的

网友A:
U盘启动蓝屏很常见呢。换个大白菜啊什么什么的试下就能进了,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有很多系统GHO以后刚开始安装就死机的情况也有,换个GHO文件就OK。试试吧。如果你用安装版的光碟不能用的话,那才是真的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启动蓝屏很常见呢。换个大白菜啊什么什么的试下就能进了,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有很多系统GHO以后刚开 ...

但是用的是win8pe也不行  这个应该是通病 看论坛很多这个故障的  用那些办法都没解决   我再试试吧

网友:
找到原因了麻烦再告诉一下,向你学习 !谢谢

网友: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呀

网友:
A5是显卡报错吧

网友(2014-06-25):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 搞定了吗 ,我们学习 下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这个机器北桥里也有集显,不如换个北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