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改用集显

楼主(2014-05-18):
y470显卡短路  去掉后主板有掉点,论坛有好多b460什么的改用集显   请问下y470可不可以 怎么改??

补充内容 (2014-5-20 13:34):
在没拆显卡的是后电流跑到0.7那     cpu供电是有的  拆掉后就没有了

补充内容 (2014-5-21 09:33):
多谢各位  最后换的cpu供电 和显卡 好了

补充内容 (2014-5-21 09:38):
真希望能改好它。。。

网友:
可以改成集显

网友:
论坛里高手好人多呀!

网友A:
显卡芯片不装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芯片不装就行了。

不装供电出不来cpu供电也没有  请问你试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需要改吗 直接用 显卡电路切掉就好了   Y470几乎都是双显卡的

具体点行吗??

网友:
谁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照着图纸改呀,

网友:
有图有真相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不是显卡坏了  你修其它地方

你的意思是其他还有坏的地方?  65的桥  的确是显卡电压工作后才出的  谢谢

网友:
要看了。有的行有的不行

网友:
独显就是容易坏啊

网友D:
直接把显卡去掉 应该不行  可以直接切换显卡啊..本来就是双显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把显卡去掉 应该不行  可以直接切换显卡啊..本来就是双显卡的

怎么个切换法啊??

网友:
奉上图纸

联想 y470 独显 i5 la-6884pLENOVO Y470.pdf

网友E:
没有那么简单吧,我见人家改,电路去完。。。改一些地方。。甚至换桥。。。没有一定的水平,不要瞎搞撒。我不行,都是找人改的,一次100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装供电出不来cpu供电也没有  请问你试过吗?

那你的板子还有其他问题,显卡有单独供电,跟CPU供电没有关联。

网友:
直接拆掉显卡能行吗???内屏LVDS都是要经过显卡的,没有显卡,肯定不显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太多了  你板子是其它地方坏了 不是显卡那块  知道吧  修其他地方  跟显卡电压没一毛钱关系

你的理由是什么?? 为什么是其他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那么简单吧,我见人家改,电路去完。。。改一些地方。。甚至换桥。。。没有一定的水平,不要瞎搞撒。 ...

有这么难??  还是有空研究研究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板子还有其他问题,显卡有单独供电,跟CPU供电没有关联。

恩  谢谢  我再看看吧

网友:
好像是把显卡供电什么的都要去掉,有帖子的,lz搜搜吧

网友:
直接断绝独显供电,如果不行的话,按时序要独显的PG,那就找到并一个集显PG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问题不是显卡坏了  你修其它地方

也不是啊  在没拆显卡的是后电流跑到0.7     cpu供电是有的  拆掉后就没有了

网友:
看看那些点是不是空脚啊,要是空脚就不用管它,没关系的

网友:
我记得论坛里专门有人发过这个要的帖子  楼主搜一搜

网友:
高手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板子还有其他问题,显卡有单独供电,跟CPU供电没有关联。

我换个显卡 试试看吧   这显卡很特别 不知道我换的通用不   不过之前是有cpu供电的 拆掉后没有的

网友:
机器修好了  换的cpu供电和显卡   不过真希望能够自己改成集显的

网友F:
修好了,掉点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前天修道过一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修好了,掉点要怎么处理呢

边上的点 还好补  不过中间的就不好弄了  我的是边上有三个点 几乎快掉下来了 ,处理平整直接坐上去不要推就ok了

网友:
要不要耍bioss

网友:
  独显改集显,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的,

网友:
楼主改好了没有啊!我手头有一个换了显卡电流慢慢上升。做回以前的显卡也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2014-07-08):
如果显卡只是装不了驱动,可以修改显卡接口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