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 主板开机过一会黑屏

楼主(2014-05-18):
     接到一块主板主板开机过一会黑屏,跑码正常,开机时CPU供电正常到黑屏时,CPU没有供电,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谢谢

网友:
那就是CPU供电 有问题了吧

网友:
查查场管有没有软击穿的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查一下黑屏时那些电压没有。

网友:
看看别的供电有吗     先是内存---桥----前端总线-----cpu     前面的   一个一个找    cpu正常电压是1v--1.75v     测量位置是cpu供电电路中的输出电感     测量电源芯片vcc     pvcc     boot    脚是否正常    一般为5v和12v     测量电源芯片en脚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一般为1v 以上的   高电平

网友:
你可以查三基色

网友:
谢谢各位,机器已修好,是南桥问题,拿洒精冷却南桥就OK了,最后加焊南桥

网友(2014-07-24):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加焊桥,加焊后无果直接扔

网友:
好复杂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