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纯的问题 一脚在哪这个x200密码芯片

楼主(2014-05-18):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怎么我看到小黑点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我看到小黑点了呢???

没有黑点的  拆下来我没注意 焊上去傻眼了  不过芯片有个豁口

网友:
字母N处

网友:
在豁口那面,豁口冲上,左面为第一脚

网友B:
和普通MOS管一样的标注方法,同样对比一下,虽然这个没有黑点,但是同样对应位置就是1脚了

网友:
看不到小黑点!

网友:
这啥 东西哦 年示出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普通MOS管一样的标注方法,同样对比一下,虽然这个没有黑点,但是同样对应位置就是1脚了

多谢三 多谢

网友:
还好有大神在呀,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