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待机芯片,RT8206B

楼主(2014-05-18):
联想待机芯片,RT8206B  没3V 5V 电压,打开看芯片氧化,6脚没电压,一个电阻氧化掉了,不知道多的,换了个100K的一边19V一边,2.8V电压,是不是电阻大了,帮忙看下这个电阻多大。谢谢。

网友:
笔记本型号?版号 ? 你现在多少V?

网友:
联想G450A,可以接个10的电阻吗

网友:
不好意思没看到发了图。是3.9K吗

网友:
可以呀 100K的大多了 0的也行了 你换下试下

网友:
我还以为是B460
你试试200K的

网友:
非常感谢,装了个4.7K的电阻,6脚就有19V电压,3V 5V电压都出来了,开机正常,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

网友(2014-11-15):
19V的又不断开   直接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