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毛挑PE

楼主(2014-05-18):
老毛桃U盘工具,自由更换系统,方便快捷,全面兼容新旧配置,自制引导盘和光驱无法更新系统,老毛桃引导盘用户可以自由替换系统,支持GHOST与原版系统安装,方便快捷,自动安装。支持双显卡笔记本的引导进PE,防蓝屏新技术,旧电脑智能加速,原来20分钟进PE的2分钟完成。

网友:
老毛用着桃到低怎样???

网友:
一直用的电脑店,挺好的

网友:
老毛桃好久都没做PE了.

网友:
老毛桃还可以,说实话,比电脑店的好用,

网友:
  我用老毛桃制作的PE不敢用,不敢用的原因是在论坛里看到有网友用老毛桃制作的启动盘,安装好系统后,系统卡顿,最后在系统盘搜索出有一个文件。什么名,没有记。所以不敢用,电脑店的v6.1用过不干净,是怎么知道不干净的呢?我是安装的原版系统,而且安装的时候还进入高级里把可选勾勾去掉,才开始安装的。大家都知道,原版系统安装好后,进入桌面只有一个回收站,结果多了几个图标,当时就把系统盘格了。
  现在用该论坛里“木子强版主”推荐的PE制作了一个U盘PE启动盘,目前还没有用,无法反馈信息。在我的电脑上启动进入PE,看来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