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楼主(2014-05-18):
请问大师,图中红圈内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
意思是这个信号在所标数字的页数也存在。

网友:
就是这些信号在这些页数中出现

网友:
这个信号在这些页面也存在!

网友:
页码,代表这个信号都是在哪些页码存在

网友:
  这个信号到那个页面 我一般都不理会用处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