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主板自动掉电

楼主(2014-05-18):
翔升凌志GF8200M主板,开机3秒左右自动掉电,拔下4PIN12V开机几分钟,然后在插上12V才正常,请教大神该怎么检修

网友:
至少先看看有没有短路之类的吧 你做过什么

网友:
这种情况没见过!楼主搞定后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