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遇到鬼了,老是吐血的故障。

楼主(2014-05-18):
          先是一张富士康945的主板不跑马。一查是无复位,VRMPWGD 1.2V。每次都要用万用表去量CPU供电芯片的这个PG脚才的跑马、补焊了还是一样,最后干脆怎么量也不跑马了。这个信号只去了时钟,也没去南桥。按照intel的时序是要到南桥的,  ATX的PG进了IO ,         第二天是个HP的老笔记本保护隔离不过,没有图纸,也是必须要用手拿着镊子碰着隔离管周围的个小管子或者二极管就正常。补焊后一样,隔离管也换过了。

999.2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富士康图纸

网友:
没有仔细查,我今天修了一台华硕I3的板号K42JA,公共点的一个钽电容老是烧,换一个一会又坏了。换了5个,测电压正常的,结果查到隔离管子一个D极一个脚空焊了,这本管子上家动过的,焊没有补好

网友:
细心很重要 !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哟。要时间查

网友:
这种机器修起来好累啊

网友:
路过的小白顶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感觉还是CPU的供电IC有问题呢。   HP那个难道也是IC有问题?

网友:
一看就知道电压不对,VRM_PWRGD应该上拉为3.3v,去开启时钟,1.2v跑码?我从没有修过笔记本,专修台式机,为了你这个,我花了五分去看了下图纸,查上拉1k的电阻,挑起时钟开启脚,看那个拉低了。

网友:
分析得很不错呀。

网友:
8楼分析的好,高手

网友:
按照8楼的思路,果然挑起了时钟的开启脚后,vrmpwgd上升到了2.2V。时钟的开启脚还是1.2V。但是没找到这种老芯片。没有修好。那个一碰就过保护隔离的,也找到问题了,TPS51120的3V线性短路,烧机的时候EC发烫。拆掉EC。3V线性不短了。发个了新的EC回来,装上,还没上电3V线性就是短的,拆下来一量EC是坏的。郁闷死,又重发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