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D维修

楼主(2014-05-18):
昨天接了这个主板,开机跑下码直接掉掉电重启,然后码都不跑了,跑码的时候CPU电压有,掉电重启后CPU就没有电压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有没有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下

网友:
自己先顶顶下

网友:
顶楼主!解决后发布一下经验!

网友:
查下CPU供电那一块呗。。

网友:
供电不稳,不跑码的时候走下流程吧,还有就是虚焊了

网友:
我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时而跑马  时而不跑马的,,还有的是 每次清除下COMS就跑马,不清就不跑马。刷了BIOS  加焊了南桥   北桥  座子 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是否CPU槽有短路的现象,我修改一款C68的,可以换掉CPU座的两个电容(与CPU时钟测试点相连的),就修好了,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2014-07-15):
怎么解决  我现在也有  一块 这样的  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