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秒杀三台,三星 940N,显示器大师莫进,只对小小白有帮助

楼主(2014-05-18):
今天客户拿来三星显示器三台,三台的故障都是【开机显示无信号。两秒黑掉电源灯不灭】分析
三个可能,1,灯管坏掉,2,电容鼓包,3.高压坏掉;因为三星修的也多,大概就是这三个常见的问题。报过价之后就动手拆了起来。咔。咔。咔听着这乐儿声音一会就拆开了。
拿起测灯管的工具测4根灯管没问题,
目视电容。电源板所有的东西没有明显坏的痕迹;那可能就是高压问题了 。
用万用表打直量高压包。对了。我是竖着数1.2脚有组织。3.4脚没组织。问题出来了、这说明高压内部的线断了,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修的时候太匆忙了,没有图请原谅。
我跑了跑线路把高压那部分给断开了,直接改高压OK
既然故障一样后面就不说了。
如果有不好或错的地方请谅解。因为本人就发过几个帖子第一次写了这么多字。

网友:
支持一下、不过我所修过的三星都是新款刷BIOS的那种

网友:
大神呀,秒杀呀!

网友:
这种高压包是容易坏!网上有卖这高压包的4~5元,要是经常能修到这种显示器就进几个备着,别光图便宜到手了挨个测测,上回我们进的一堆高压包现在我都挑出4个坏的了!
最实惠的就是回收屏碎的显示器能拆老些件了!一块料板能出好多钱呢!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三星940的通病吧。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楚,对新手确有帮助。支持一下。

网友:
那个高压变压器就好坏的,这好像是通病了,谢谢分享

网友:
如果能有 同样的高压包  换好的   会赚的更多   不过还是改的快。也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