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E290G无LCDVCC

楼主(2014-05-18):
开机暗屏,测高压条供电只有3。3V,估计是LCD供电电路出了问题 Q4,Q25已更换故障依旧,不知是不是Q27坏了,手上没有Q27. 现在Q273脚有7V,开机后12456都是3.3v,4脚直接LCDvcc

网友A:
断开后,直接飞高压的3.3v触发电压过去就OK了,

网友B:
楼主:是昭阳E290还是旭日E2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后,直接飞高压的3.3v触发电压过去就OK了,

是把15v飞到高压板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昭阳E290还是旭日E290???

外壳不在旁边,图纸就如上图

网友:
这个直接飞18V 3.3接地就行了 还修啥 改个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