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联想Yoga13拆机

楼主(2014-05-18):
关键是注意键盘的拆卸,键盘无螺丝,用卡扣和双面胶固定;从2个角轻轻翘起,用手压住往液晶屏方向拉,然后往上提,就可以拆下来了。
window

网友:
又一种不同拆机方式!

网友:
以后的新机是否都是这样的拆机???????

网友:
是啊,要是碰到都不会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主板这么像苹果的风格呢?

网友:
下次遇到了我也会了

网友:
这个是最老版本的,现在4代CPU的在两个脚垫下有两颗螺丝,中间部分也有两个螺丝,拧掉后才可以拆键盘。。。

网友(2014-12-03):
这是一代的,二代yoga键盘和C壳已经是一体的了

网友:
机型不一样,拆机当然也不一样。

网友(2015-02-05):
这一款拆机很好拆,就是主板没图纸点位,很难弄

网友(2015-04-25):
lz有图纸吗 我的机子开机不显 还在找图纸呢

网友:
这个机子遇到的少。下次就知道怎么弄。谢谢

网友:
哎呀!还是双风扇的。

网友(2015-06-04):
图纸也找不到

网友(2014-05-18):
关键是注意键盘的拆卸,键盘无螺丝,用卡扣和双面胶固定;从2个角轻轻翘起,用手压住往液晶屏方向拉,然后往上提,就可以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