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放电器,解决大问题

楼主(2014-05-18):
以前在外面搞维修都是用灯泡放电,感觉很麻烦,进了电源工厂以后觉得他们的放电器用起来很方便,所以就就制作方法发上来,希望能帮到大家

补充内容 (2014-5-19 22:01):
两个水泥电阻串联起来,几瓦十瓦的都行。另外两端接上桥堆的L,N端,同时接上粗铝线作放电用,桥堆的正极接一个10K的电阻,再把蜂鸣器和发光二极管的正极接在电阻端,负极接在桥堆的负极,再用热熔胶封装成长方形OK

网友:
没看懂,修本本要放什么电

这一般是修大电压用的。。 如显示器电源板。。

网友:
好像很牛X的样子啊

网友:
楼主很好很强大

网友:
真是个奇葩的玩意儿

网友:
有  指示灯的   一般等指示灯灭了就不会有电了,再不然用万能表表笔放电,不是很方便么

网友:
不够平民化,我自从进了新单位,大家都后悔我没早进来送一神器:消磁电阻...

网友:
很给力
随手,你那烙铁。灯泡都可以。搞那么复杂
意义不大 用灯泡不但可以放电 还可以作假负载使用

网友:
修三百伏用的
显示器要用啊

网友A:
你这个没电路图,不知道用了那些元件。

网友B:
不错,的山寨放电器,但是成本有点贵哦,速度也满点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串联2个水泥电阻   电容    保险管   指示灯

网友C:
是不是放电时指示灯亮放电完指示灯熄灭   通过指示灯来判断有没有放电完毕

网友D:
楼主发个电路图

网友E:
一头雾水,什么元器件,做什么用?

网友F: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笔记本也不用放电的   显示器容量小也基本不用放电的

网友G:
像是有水泥电阻、LED和蜂鸣器。

网友H:
楼主 用的 什么元件,给个原理图,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I:
电路图没有,看不明白。

网友J:
是不是一个桥堆,电阻、蜂铃器、发光二极管、简单,用灯放电一样用

网友K:
是水泥电阻加蜂鸣器,LED。组成吗?电阻功率和阻值说一下呗!

网友L:
好多电源,是一体的吗?

网友M:
有空我也做一个放电器用,上次碰到一个垃圾液晶关机后200V长期存在,差点电到我。

网友N:
也可以用好适配器直接在大电容两端碰触几次就可以发电只不过会冒一点小火花

网友O:
黄花的焊台比快客 安泰信好用很多,电源貌似很牛X

网友P:
民间出高手  楼主人才啊

网友Q:
雾里看花啊,神马来的呀!

网友:
那个黑色的是什么,蜂鸣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电路图,不知道用了那些元件。

很简单,看补充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山寨放电器,但是成本有点贵哦,速度也满点

很好用,是不是山赛不知道,而且放电都是瞬间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串联2个水泥电阻   电容    保险管   指示灯

看补充内容,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放电时指示灯亮放电完指示灯熄灭   通过指示灯来判断有没有放电完毕

正确一半,还有蜂鸣器同时会响,放完了也不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个电路图

非常简单,看补充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头雾水,什么元器件,做什么用?

修三百伏放电用的,看补充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笔记本也不用放电的   显示器容量小也基本不用放电的

修电源之类的,笔记本当然不会用这个,你确定显示器不用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像是有水泥电阻、LED和蜂鸣器。

正确,还有个十K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 用的 什么元件,给个原理图,我也想做一个

很好用,很方便,比灯泡方便多了,看补充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路图没有,看不明白。

不需要电路图,太简单,看补充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不是一个桥堆,电阻、蜂铃器、发光二极管、简单,用灯放电一样用

正确,但比灯泡不知要方便多少,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水泥电阻加蜂鸣器,LED。组成吗?电阻功率和阻值说一下呗!

几瓦十瓦的水泥电阻都行,顺便还需要个10K的普通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多电源,是一体的吗?

那不是电源,分别是台式万用表,电铬铁,和电源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空我也做一个放电器用,上次碰到一个垃圾液晶关机后200V长期存在,差点电到我。

这个很方便,比灯泡不知方便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N:
也可以用好适配器直接在大电容两端碰触几次就可以发电只不过会冒一点小火花

都不及这个方便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O:
黄花的焊台比快客 安泰信好用很多,电源貌似很牛X

那不是电源,是台式万用表和修电源用的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P:
民间出高手  楼主人才啊

太过奖了,这个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雾里看花啊,神马来的呀!

请看补充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