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蓝屏问题

楼主(2014-05-19):
今天收到一笔记本,客户说是蓝屏代码00000050,以为是系统做完之后还是时不时蓝屏,硬盘测了没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14-10-31 20:17):
重新焊接显卡OK了

网友:
换换内存,我这有个00000116干显卡就好了,因为老提示显卡问题以修复。

网友:
一般来说这种都是独显的问题, 把独显禁用试试

网友:
重新做个系统,做系统的过程中不要安装驱动,系统安装好后再一个个的打驱动,打到那个驱动蓝屏就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