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电源3.3v短路维修

楼主(2014-05-19):
测了整流桥什么都没问题,求助

网友A:
你如何知道3.3v短路,如何测试的

网友:
电源也修 啊

网友B:
具体测量了那些部位?参数是多少?

网友C:
3.3V电路没有整流桥,只有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知道3.3v短路,如何测试的

就是用主板诊断卡3,3v二极管灯一直闪,换电源就亮机,灯也不闪了,诊断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电路没有整流桥,只有肖特基二极管。

而且3.3v没输出,诊断卡3.3v灯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测量了那些部位?参数是多少?

整流桥,整流二极管,双二极管,其他不会测

网友:
没事也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电路没有整流桥,只有肖特基二极管。

那是什么问题呢而且,没输出

网友:
换3.3滤波电容……

网友:
测量一下3.3v电压输出的对地电阻,如果阻值低就是对地短路了,一边拆元件一边测量就能查到了。如果阻值正常就检查肖特基二极管(焊下来)看有没击穿或检查3.3v的稳压电路(TL431及周边元件)

网友:
诊断卡测不准确,还是万用表打下阻值

网友:
这样修电源真杯具啊!

网友:
至少用万用表单独测下3.3什么情况,很多低端电源3.3是5v通过场效应管调整得到的。

网友:
搞维修使用万用表是基础,如同医生使用血压计!

网友:
小白围观,看高人的解答……

网友:
楼上说的是啊,要和万用表确定是否短路才行啊

网友:
是那种接在24芯电源线接口的“诊断卡”吗?还是电脑板诊断卡?

网友:
只测整流桥啊,保险,电容,电阻,开关管,高频变压器,主动PFC,被动PFC,输入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