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Y460,一摸就好!!!!!!!!!!!!!

楼主(2014-05-19):
联想Y460
板号AKLAMBD0      RE
故障现象:待机电流0.005左右,按开关电流到1.8A掉电。
检查:大电流???拆机裸板,大概测了一下,3/5v电感正常,其他大电感也不短,
通电,触发,结果现象一样。呜呜不对哦。没思路了…..
通电,测量3/5V正常,再触发测电感,只有(vtt)1.08v出来,… …呜呜
是不是桥的问题啊,测USB数据线对地值正常,晶振对地值也正常,桥上面有两个电容打值,一个短路了,“真是桥坏了”,没想太多就想干桥,…,不太确定问了一下老大,让他开了下电流,他说,…,完了又没思路了。
再通电  无聊  用手摸板  发现声卡旁发热,继续通电(多次按开关)然后用手摸板,*脏话*,我的手啊,直接就把小电容C116粘起来了,再上电,不短路了。电流直飙,接外接显示器亮机。就这样稀里糊涂修好一台。这就是”超级烧机法”。
到底是什么电压短路啊???上电测一下,哦原来是3.3v啊。再测桥上另外一个电容,1.8v。之前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HM55桥,

网友:
楼主运气能好啊

网友:
只能说运气好,恭喜楼主了。

网友:
Y460神一般的机器,维修神

网友A:
看标题进来的 原来是有短路

网友:
后级短路  导致的大电流  亏了 找到了

网友:
类似烧机大法。

网友:
你就吹吧,5ma电流怎么可能发烫?

网友:
可能不稳定,看会不会再返了

网友:
太假啦了把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电容自己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标题进来的 原来是有短路

烧鸡大发乃饼哥授也。。。有一次碰见多少短路,挨个用导线连同,挨个摸过去。

网友:
修短路的机器不是只测量大电感上有没有短路、、二级电压也要查查好好、、、、、

网友:
是说运气好呢 还是···· 祈祷不返修吧

网友:
烧鸡大法,大家各有各的奇特用法呀,又见识了一次奇招

网友:
楼主运气真好

网友:
这样也能烧出来。真不可思议。

网友:
楼主运气正好

网友:
这样也行,可以呀

网友:
还好楼主没一开始没把桥拆下来了 不然拆下来一看主板还是短路的! 楼主修这板子 运气成分很大!

网友:
1.8a电流明显有短路/

网友:
运气不错啊
Y460 问题多

网友:
A卡坏了,我都是直接改集成的 放心而且没返修的

网友:
手烧的不轻,都粘在电容上了

网友:
电容的焊锡都烧化了,温度够高啊,板没烧黑吗?

网友:
哈哈 楼主运气好啊

网友:
桥上的电容坏了 这也行?

网友:
标题那么吸引我

网友:
摸一摸一百多赚到了

网友:
你是说用手把北桥背上的电容粘起来了吗

网友B:
给lz一个赞哈哈哈

网友:
就在前一天有修过跟楼主一样故障的机子,通电触发,电流0.5几.桥的背面很烫.后面我量一下32.768晶振的对地值只有十几。换桥了。

网友:
看样子,电流一下比较大,都意味着有短路啊

网友:
出其不意的秒杀。。。牛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用表测得时候电容都不动吗?手都可以沾起来,表笔会弄不动它?

网友:
楼主运气好呀

网友:
烧机大法也叫烧手大法

网友:
阿林老师说烧机一般只烧公共点短路的,别的最好不要烧机、

网友:
到现在没反,运气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