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集成声卡ALC662 ALC888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神 小弟想问下ALC662和ALC888可以互换吗? 我映泰P43C-A7的主板集成ALC662声卡 发现MIC不能用
我在网上查了下有人用ALC883换了662的可以  但不知道有没有功能会缺失的 毕竟引脚有的不同 附上我找到的引脚图  大神帮看看 谢谢了!

网友A:
前天用  662 代换了个 883  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两个应该能互换才对,我在不少兔子上的声卡部分都看到过(ALC662/ALC888)这样的标示,你看看你那片板子的兔子上是不是也这样标示的呢

网友B: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888代替662没事的,但是662代替888的话应该会少几个功能。因为印象中888是八声道声卡,最高支持7.1          662的话应该是双声道声卡

网友C:
可以代换的 只是少了某些功能而已啊

网友:
不是太讲究的话就不会感觉出来的

网友:
这两个都是易损 且常用的芯片    应该多备一些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

网友D:
不用试,888的不行。662的可以找个861之类的试下。888的技嘉的喜欢用,我用883、861没有换成功过,有时候换上去有声音。音箱拔出再插就没声音了。还有麦克风用不了。

网友:
学习了  有机会试下

网友E:
建议购买同型号的进行更换,免得麻烦,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购买同型号的进行更换,免得麻烦,真的。

662的芯片很渣的  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试,888的不行。662的可以找个861之类的试下。888的技嘉的喜欢用,我用883、861没有换成功过,有时候换 ...

但是网上有人用883的换662的可以用的  只是不知道888行不行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代换的 只是少了某些功能而已啊

感谢关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888代替662没事的,但是662代替888的话应该会少几个功能。因为印象中888是八声道声卡,最 ...

两者确实声道不同  楼下有大神说不能换 我也搞的头疼  哎 大螃蟹家的声卡经常mic不能用  要么mic声音非常小  还不如AC97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不是做维修的 只是看到电子产品喜欢捣鼓  感谢你的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天用  662 代换了个 883  一切正常

888的不太清楚 网上有人用883可以换662的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两者确实声道不同  楼下有大神说不能换 我也搞的头疼  哎 大螃蟹家的声卡经常mic不能用  要么mic声音非常 ...

最讨厌螃蟹的爆音功能

网友(2014-12-04):
我还没有试过,能用就挥回复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