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T60屏暗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4-05-19):
今天收到一台同行送过来的IBM T60笔记本,故障现象为屏暗,用测试高压测试灯管正常,测量高压各方面供电,均为正常,判断为高压板不良,于是更换高压板,但更换后故障依旧,而且指示灯也不亮!在网上查询各类资料无果,无意中发现,将高压折过来,也就是看到供电接口那一面,屏居然亮了!于是拆屏线,结果不小心把屏线拆断了,只好又定了条屏线回来更换!发现更换完后还是同样故障,于是开始测量高压上的各个电压,发现指示灯旁的电阻电压不一样,有几个是3V,有几个只有1.5V~~测量时由于疏忽,忘记将万用表从蜂鸣档调到电压测量档,发现,在黑表笔接地,红表笔接R27电阻一端时屏亮了,指示灯也都亮了!判断为供电电压不足,于是从R23电阻飞线到R27电阻上,上电测试正常,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问题搞了我两个小时,找了好久的帖子都没看到类似的问题

图片左侧红框为R23电阻,右侧红框为R27电阻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处理办法很有借鉴意义,以后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的 看是不是前级短路的 导致3.3V没过来 才有 1.5V 不过直接飞好了 也就OK了

网友A:
希望能从根本解决,想知道这一路的电压在哪?

网友:
佩服LZ……这样也行了,哈哈

网友B:
楼主是 飞的 3.3V电压的还是 什么电压

网友:
希望从根本解决!不过以后可以借鉴此方法!

网友:
是的,分析到位。

网友:
看得不太懂,楼主说是高压板故障,既然是高压板故障 为何代换了高压板会不行呢?

网友:
3.3V 估计是背光开启信号

网友C:
这种故障应该首先考虑休眠开关信号。

网友:
我上次就维修过一台这样的机器 也没有搞定    什么灯都没有  本来是换屏的  拆出来就不亮了 然后重新安装进去开几次机又他妈好了

网友:
楼主修机耐心不错,暗屏这个好办,不过这种机子现在也少见一点了

网友:
我们好像就是直接改高压

网友:
前天我也修过一台 这机器现在很少了

网友:
这种机器屏线爱坏   高压板还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故障应该首先考虑休眠开关信号。

休眠的话屏幕应该没有显示吧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换个高压条呀,又快又方便,   应该是高压板的供电,或者地线没通,不然怎么连指示灯都不亮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从根本解决,想知道这一路的电压在哪?

由于搞的时间长了,也懒得再去拆机跑线路,只能这样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为什么不换个高压条呀,又快又方便,   应该是高压板的供电,或者地线没通,不然怎么连指示灯都不亮喃 ...

大哥,高压和屏线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 飞的 3.3V电压的还是 什么电压

是3.3V电压

网友:
红匡在哪里 没看见啊 没太明白

网友:
确定是高压板的话,怎么不直接换

网友:
暗屏有些事屏线有些是高压有些事主板挺多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