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空板开机3秒断电

楼主(2014-05-19):
有块技嘉GA-H61M-DS2不插4P开机也会3秒保护,排除了短路,不知道怎么搞,断电后还能继续触发马上又断电,能触发应该不跟IO有关系吧,问问有修过的朋友此板空板触发保护属正常吗?我有块宏基H61M的空板就不会掉电,我也没有假负载不知道CPU供电是否正常,更没有真CPU,只是瞬间测了总线,桥,内存,的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A:
跟BIOS有很大关系,这不是触发保护,如果有保护,就不能继续再触发了。

另外,这种CPU供电靠SVID组合的主板,假负载好像不能使它出供电的,我在淘宝上买的1156、1155的假负载就是这样,装上去跟没装一样,主板会因为识别不到CPU而触发断电的,触发过程中CPU供电是没有的。

网友B:
是不是跟循环重启是的啊  如果是那样的话 好对象不是保护  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跟循环重启是的啊  如果是那样的话 好对象不是保护  这是正常的啊

不是循环重启,是直接断电了,还能再触发。

网友(点评):
上CPU就不会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跟BIOS有很大关系,这不是触发保护,如果有保护,就不能继续再触发了。

另外,这种CPU供电靠SVID组合的 ...

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需要刷的是哪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循环重启,是直接断电了,还能再触发。

调换一下  或者 电子扣了 短接复位15秒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子有两个BIOS,需要刷的是哪一个呢?

两个一起刷,有些同行说只刷M_BIOS,但是B_BIOS坏了一样开不了机的也有,以防万一,全部拆下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个一起刷,有些同行说只刷M_BIOS,但是B_BIOS坏了一样开不了机的也有,以防万一,全部拆下刷。

两块的程序是一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块的程序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随便刷

网友:
这种主板还没过保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有修好,最后退给客户,非常遗憾

网友:
LZ刷好BIOS,主板好了?

网友D:
H61的板子 不安装 CPU 会保护掉电   有时候没有CPU不触发的 .

网友:
这IT的O,有些不跑码也会掉电,

网友:
大家把H61主板维修经验总结上传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digest%26digest%3D1
楼主你看一下这篇文章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
这板不上CPU是会断电的,没有它,你就不用修了,我也二片,修好一片,一片拿去售后,这板还有保修的,就在那买去那里保。

网友:
我能问下开机针电压是多少么?

网友C:
主板只有两年时间,外地的板子。

网友:
刷了BIOS,好了没?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H61的板子 不安装 CPU 会保护掉电   有时候没有CPU不触发的 .

我这块技嘉GA-H61M-DS2空板掉电,我没有CPU,别人拿来是整机也是掉电,我给别人换新板修复了,这个板子我无意中发现CPU针脚有些歪了,纠正后空板上电也是一样的,我看了你的帖子你修的板子和我这个板子一样的吗?空板会不会掉电呢?

网友:
建议你拆下来一起刷吧 因为你刷了主的BIOS  另外的不能用也是白搭

网友:
技嘉的主板最好上真CPU,没有的话很难点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只有两年时间,外地的板子。

建议上真U试试· 有些板子掉电属于正常     还有技嘉的主板BIOS老是出问题 刷下BIOS   两个BIOS的话  M-BIOS为主BIOS B-BIOS为从BIOS也就是备份BIOS   M-bios坏的话 可以在备份bios调用BIOS 方法是短接主BIOS的1脚和八角 等显示器显示以后松开短接·· 或者说两个BIOS直接换个位置试试··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这样好文章多看看

网友:
技嘉什么时候也变的这么垃圾啦.
我前几天拿了两片去保.回来的时候一块点不亮.全部拆了重新装一下又可以点亮了.
另一片第一次装上去就可以开机.重启两次后又挂了.

症状也是开机3秒重启.

网友:
有修过这种板子,不定时关机的吗?

网友:
BIOS坏了也会掉电的,没cpu的话不能上电的,H61的板子有通病就是经常掉电的,还不知道如何修呢,哪位高手能说说吗?

网友:
要上个CPU才知道问题。。有可以上CPU就不断电了。。

网友:
这个板老像不插CPU供电就会这样,不跑CPU也会这种现像

网友(2014-07-10):
如果有CPU试一下就知道了,技嘉的h61是双BIOS的。

网友:
应该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片空板不停重启。BIOS我也刷了。但查了一下其它电脑正常。就是开机CPU没电压出来一样。IO也换了。com口也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这样的要上真U看。挺你说不像短路。

网友E:
     这板子是保护了!             你把待机电路的那个双二极管换了试下看下怎么样呢?我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还有你最好上真CPU,而且要是好的CPU!
       如果还不行,你换IO吧.

网友:
H61 的主板都是这样的  电压没出来会掉电、  有些不上真 U 的会也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板子是保护了!             你把待机电路的那个双二极管换了试下看下怎么样呢?我估计是这里的问题.
...

请问你这个头像的美女是叫什么名字啊?长的好漂亮,我想百度搜索一番资料。

网友: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查一下开机电路,先换io试一下

网友(2014-11-13):
刷BIOS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2016-07-24):
你们以上说的 我都替他试过了。全部都扯淡,特别说是加焊桥的人

网友:
那最后你们都是怎么处理的,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现在正头大呢,BIOS都刷过啦,不行,有谁能说详细点的

网友:
测下io的检测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