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20主板拔掉CPU 12V供电,电源风扇才会转。

楼主(2014-05-19):
DELL 320主板拔掉CPU 12V供电,电源风扇才会转,假如是接上这12V 开机面板出橙色等闪烁,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主板上面5VSB 指示灯是常亮着的。裸板测量场管一G级对地只有一欧姆,跑线是连接到脉宽芯片,脉宽芯片似乎是CPU 12V 供的电,以为是脉宽芯片坏了,从同样型号的栏板上面更换脉宽芯片,开机可以正常运行几秒钟,然后它就停止了再就是出现以上说的故障(开机面板处橙色指示灯闪烁,按开机键没有反应。)请指教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G级和S级短路了  还有就是 芯片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G级和S级短路了  还有就是 芯片短路了

明白。我马上拆主板查。

网友:
CPU供电处短路了,看看吧

网友:
其它地方还有短路???

网友B: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的元件! 导致电源不工作咩  看看是哪个CPU供电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路有短路的元件! 导致电源不工作咩  看看是哪个CPU供电管击穿了!?

发现一下管G级和S级击穿了,从同型号主板上换个上去,开机还是不触发。但是拔掉12V它就能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G级和S级短路了  还有就是 芯片短路了

发现一下管G级和S级击穿了,从同型号主板上换个上去,开机还是不触发。但是拔掉12V它就能转了。

网友:
把那组上下管一起换掉 在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 G级和S级短路了  还有就是 芯片短路了

请教大师哥,芯片短路怎么测?是不是测芯片VCC脚对地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师哥,芯片短路怎么测?是不是测芯片VCC脚对地阻值?

你把MOS管子 都摘了  要是还短 你就拆芯片因为芯片和MOS管子有连击了

网友D:
供电管旁边有个电容击穿 了    这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管旁边有个电容击穿 了    这是通病

谢谢,我等会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MOS管子 都摘了  要是还短 你就拆芯片因为芯片和MOS管子有连击了

谢谢   Give me 很大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电管旁边有个电容击穿 了    这是通病

经测量,发现上管S级到下管D级之间对地有短路,短路点排查起来似乎还挺大的,贴片电容和固态电容都要一个个去拆。。。。不晓得我这个想法对不对。

网友:
12V短路了

网友:
CPU那头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mos短路了吧

网友:
也许把短路那相供电的场管都拆掉就好了

网友E:
烧机。我最喜欢烧机了。。。。接个1V。用嘴吧去感觉 。那里汤就是那里了。

网友:
短路的多些。

网友:
碰到过一次是固态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我最喜欢烧机了。。。。接个1V。用嘴吧去感觉 。那里汤就是那里了。

接在上管S到下管D级之间?是不是接稳压电源的1V    ????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机。我最喜欢烧机了。。。。接个1V。用嘴吧去感觉 。那里汤就是那里了。

用下巴去感受,用嘴巴太脏了。

网友:
是cpu供电的12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

网友:
有问题的上下管及后极电路的电感、电容等等全换了。

网友:
把管子都换了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