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N71VN 大短 求图纸

楼主(2014-05-19):
接电短路 目测DC焊点处有稍许发黑。加电烧机没找到明显发热元件,求图纸,求思路

网友A:
是不是板层里的线路烧了哦!

网友:
华硕图纸不好找!向大神们请教维修经验!

网友B:
r2.0的还是r2.1的我这边好像有这样的图纸,下次你找图纸的话一定要把型号写全,不然的话都不知到你在找哪一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2.0的还是r2.1的我这边好像有这样的图纸,下次你找图纸的话一定要把型号写全,不然的话都不知到你在找哪一 ...

谢谢你了,我需要的是R2.1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板层里的线路烧了哦!

正在观察,觉的有可能会是板层内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了,我需要的是R2.1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190-1-1.html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2.0 的你也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67190-1-1.html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要的,2.0 的你也要吗

2.1的就行,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