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老是挂掉···求助?

楼主(2014-05-19):
华硕F83VF  硬盘老是坏。啥情况 换了2个新的了 1个多月里面。。机器啥都正常的,机器拆下来,没进水的痕迹。 换个新的硬盘 也正常了 。不能老是这样隔一段时间就换硬盘呀,实在没折了。。在线求助大神,···

网友:
应该是硬盘供电不足的原因。查查供电。

网友:
用鲁大师看看是不是硬盘温度高呢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zl如果解决了说下

网友A:
这种事 建议退钱啊

见过有客户拿笔记本玩AU  敲键盘的,硬盘也跟着挂了

就是啊,是不是客人开机状态下摔到棉被之类的东西去了?

网友:
供电22个角全部查过了,全部正常,电压全部出来了。电压很稳定,我怀疑是人为的了 ,哎,奇怪的问题,没遇到过,换了个新的 ,扔给客户了。在保的 ,没办法······换个新的 也正常了·····怕的就是没多久又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 建议退钱啊

见过有客户拿笔记本玩AU  敲键盘的,硬盘也跟着挂了

同意楼上的   我就遇到多这样的

网友:
有可能是人为的呢

网友:
我们要是没赚什么钱硬盘保修一个月

网友:
这个主要看供电啊!我搞过台机硬盘老坏的,换电源 就OK了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供电不足吧  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