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3117加粉后有黑条 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19):
富士施乐3117加粉后有黑条 什么原因?求各位大神指点

加粉前不这样

网友:
定影 出问题了

网友:
硒鼓消磁辊拿出来用酒精清洗下

网友:
加粉的时 候记得清理干静!

网友:
你加粉完没有清理吧?废粉仓里面还有废粉,刮板没有清理干净,清理一下就好,

网友A:
有规律的印子,看间距感觉是鼓芯导致的,把鼓芯取出来,用这个故障页比划一下,看下是不是这个印子之间的距离刚好是鼓芯的周长,如果是的就有两个原因,1,你的硒鼓拆装不到位,没装好,2,鼓芯坏,更换鼓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规律的印子,看间距感觉是鼓芯导致的,把鼓芯取出来,用这个故障页比划一下,看下是不是这个印子之间的距 ...

你说的现象太对了 就是鼓芯的距离

网友:
更换套鼓,就行了

网友:
清洁 搞好的

网友:
鼓芯的问题

网友:
就是加粉是没有注意卫生,硒鼓上有东西了,擦一下就成了

网友(2014-06-27):
可能鼓芯没装好

网友:
这种周期性的黑条,很有可能是鼓芯没装好。

网友:
硒鼓好像是1610,跟4521F打印机的硒鼓一样的。全拆,磁棍都拆出来,用吹风机把粉吹干净再重新加进去。吹风机用吹灰的那种很强的风,找个没人的地方吹。上次在街上吹被人骂死

网友(2014-07-27):
6楼说得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