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网络问题,求各大神帮忙

楼主(2014-05-19):
本人正在学习,小白,请各位老师指点下

交换都使用带WLAN的三层交换机,这样能实现他们之间的互相访问吗。

补充内容 (2014-5-20 10:50):
是我没有理解,什么是同网段。    明白了      感谢大家

网友A:
不理解在说什么...不是用路由器就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理解在说什么...不是用路由器就可以吗

我是说  不同网段之间互相访问

网友:
主交换机上划分vlan,做单臂路由,即可实现楼主所说功能。

网友:
255.255.0.0你开多少网都没有问题呵呵

网友:
好像不能, 以路由为主,往后面分

网友B:
你这个三个网段了,254这个掩码肯定不能互访的,得设大一点,网上查换算关系再设置过吧。

网友:
这样不可以的哦,这样4台电脑就分为2个局域网了

网友:
都在用交换机了为什么还要分网段喃?

网友:
要用三层交换机划分VLAN就行

网友:
带WLAN的三层交换机?是VLAN吧?
楼主是讨论理论学习,还是实际使用?

网友:
没问题。可以实现的

网友:
下面的不能互访,因为不在同一局域网了,你这么做是使用了三层交换机的路由功能,相当于几个局域网了,你下面两个干嘛设这么宽,有这么多台电脑?下面两个当交换机用,上面那个作路由用就行了,你下面的IP设置不行,如果要在同一局域网互访的话,都弄成192.168.3.*。

网友(点评):
我理解错了, 同一网段就可以互访 只要把子网掩码设为255.255.0.0 这样就可以 而且不用带VLAN的交换机 普通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三个网段了,254这个掩码肯定不能互访的,得设大一点,网上查换算关系再设置过吧。

谢谢提点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个是给交换机设置管理IP,不是给电脑设置IP,所以还要电脑设置的IP地址同一网段就可以互访了,如果是实际应用的话,为什么要搞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你这个是给交换机设置管理IP,不是给电脑设置IP,所以还要电脑设置的IP地址同一网段就可以 ...

讨论学习下,   是有些东西没明白      懂了

网友:
不是有交换机吗?干嘛还要其他的呢?

网友C(2014-06-28):
搞不清楚,越看越不懂,为什么不搞个交换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越看越不懂,为什么不搞个交换机呢

开始是我自己走过了误区,现在明白了。     上面是有交换机的    分出两个VLAN     其实只要是三层交换他们就可以互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