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305 一起机不亮机

楼主(2014-05-19):
联想 B305不亮机AMD独立的芯片
开机电流1.45  各路电压都有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电路有没有在跳田鸡?跳了几下

网友:
先确认下复位有没出来

网友A:
电流跳没跳?把内存拔下看看电流是否变化,有则跑码过了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跳没跳?把内存拔下看看电流是否变化,有则跑码过了内存

我也有一台跟你的一样,跑到0.45就不动了。正在查什么问题呢。有兄弟知道的给指点1,2.。在这里谢了。

网友:
确认CPU时钟复位都到齐没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电流 没有跳变   不上内存也没有跳变

网友:
时钟  复位供电都有

网友:
AMD的机子啊,热热北桥试试吧

网友:
有一台换了个南桥好了
还有一个换了也不行 CPU供电 时钟 复位都有了就是不亮

网友:
打一下波形,看跑码了没有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

网友:
没有波   都焊过了

我有两台 现在没修好的这个是有人修过的没修好

网友(2016-09-02):
刷个bios不好用的话。加焊北桥就行了

网友:
北桥最爱空焊了  热一下试试吧  电流1.4左右的  都是这问题

网友(2016-10-03):
我先在手里也有一台这个机器  月是AMD的  加电电流到1.2左右  换过几个CPU和内存都是一样的  北桥的排容也都量过了 都有 应该是没有空焊  能不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能是南桥的问题么???????

网友:
查信号吧   一体机看看有5912或5930之类的管子

网友:
这个机器 貌似南桥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