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修好 无待机,教你如何无图修

楼主(2014-05-19):
(虽然没有图纸,告诉大家型号是BENQ JOYBOOK  V41  板号 NA140CD,如果有同样问题的可以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直接进入, 接电源无待机,拆机量电源接口有19V ,排除接口,拆机如下图

找到待机芯片,CL=EG 查找后知道是RT8205,继续找芯片手册如下图

经测量VIN脚无电压,那么应该不是待机问题,而是保护隔离有问题。继续跑线找隔离管  和公共点,如下图

测量 G1  G2  S1   S2 全部19V  D1脚  19v   D2脚0V  问题发现, 直接连锡,然后插电待机出现,上屏线   亮机  如下

收工

网友A:
楼主强悍,也不看看公共点短不短路啊!果然命大!

网友:
貌似像断线,有腐蚀吗

网友B:
芯片虚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虚汗了???

厉害,还是细心导致的你成功。我们一起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悍,也不看看公共点短不短路啊!果然命大!

对地值量过,这个一般裸板第一件事 就是测对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虚汗了???

没有芯片啊,就是那个管子坏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佩服

网友:
进水部分在屏线下面 和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就是MOS坏啊

网友:
思路清晰,指哪打哪

网友:
这样就要看经验了 还有就是 靠扎实的电子基础

网友:
楼主的运气真好  没成烧鸡!

网友:
无图修?其实也是有图的,修多了,技术好了,心中自然有个大概图和维修方向及步骤的,新手可不行

网友:
没图纸看芯片定义

网友:
这就秒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直接修。。。大概测试了不行在找图纸

网友:
基础不好的还是要看啊,这是经验

网友:
电路图存在脑子里面了,我们可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