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 226V3L

楼主(2014-05-19):
飞利浦 226V3L 接不进信号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  求程序 谢谢大神们

网友A:
你先换上待用板 试一下,首先确定什么问题, 不过一般都得换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上待用板 试一下,首先确定什么问题, 不过一般都得换驱动板

换通用板了,没问题,就是驱动板问题.这个程序很不好找,不行了就淘一个去,这款LED应该是通病,现在网上还没有这款显示器的维修史

网友(2014-06-18):
先刷下程序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