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梅捷sy-n8m-rl bios程序和BOIS芯片型号!

楼主(2014-05-19):
求梅捷sy-n8m-rl bios程序和BOIS芯片型号!
今天下雨找到一块求梅捷sy-n8m-rl主板桥供电MOS短路,更换后供电正常了才发现BIOS芯片不在了!
去网上搜BIOS竟然还有版本区别有SY-N8M-RL V2.0主板BIOS G2.2L版还有
梅捷SY-N8M-RL V2.0主板BIOS G1.9L版
大家帮我!谢谢!!

网友A:
SY-N8M-RL V2.0 G2.2L
芯片WINBOND W25X80

SY-N8M-RL V2.0 G2.2L W25X80.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Y-N8M-RL V2.0 G2.2L
芯片WINBOND W25X80

兄弟首先表示感谢!一会儿我回店里下载!谢谢你!
后边那个G2.2L没什么说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首先表示感谢!一会儿我回店里下载!谢谢你!
后边那个G2.2L没什么说道吧?

后边那个G2.2L只是BIOS版本没什么说道

网友:
才发现我上次回的帖子怎么是乱码呀?
我想告诉热心的开欣哥们,那块板子好了!我没找到25X80,找了个25L8005把 开欣上传的 BIOS
用编程器写进去就亮了!是不是说明25x80和25L8005可以代换呢!谢谢开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