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时开时不开 开机不亮

楼主(2014-05-19):
待机无3 5V  触发后才有    但有时触发电流0.35  有时触发后1.1  1.2  不亮   有时不触发

网友:
是不是CPU下面那个大电容引起的啊

网友(2014-06-30):
东芝的本首先应该检查CPU座下面的NEC大电容,要是还不行就按照隔离保护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