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nm-a043 内含128k ec及pch BIOS 请帮忙加加分

楼主(2014-05-19):
       昨天接到的机器了,thinkpad e431  板号 nm-a043 rev:1.0   上可调 ,待机大概是0.1a的样子,有点偏高,不能触发。应为是指针式可调,所以说大概。
       拆机观察主板,大概是这里出来问题了,1.05v供电上管烧了,连板层都烫糊了,接上可调 3v 5v正常 1.05v电感有0.34v的电压,不高才怪呢!那就处理这里吧,先去掉烧坏的上管 发现pcb板下面有点糊了,用洗板水洗干净,涂上指甲油,风枪烘干,一块铜箔补上烧掉的地方,再将上管放回去。
       mos管补好后习惯性的测一下上下管G级二极管档阻值,发现下管400多正常,上管900多,明显不对。测G级与 pu702第9脚是通的,那么没有断线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换芯片吧,芯片型号88 ff 问了本地商家没有 问淘宝也没有 ,难题来了,芯片的标示是新的标示,查e430 1.05v供电时tps51212 与这个芯片对吧,发现脚位设定都一致,那换个51212吧,换上去上管g级马上就500多了,正常了,接可调,待机也不偏高了
       但是,还是不上电,桥供电烧了,会不会桥也挂了?这个问题比较纠结了 ,桥是第三代桥,而且有灌胶。会不会不上电是ec的问题呢?ec是kb9012qf a3 内含128k程序呀,对照e430图纸,发现没有rsmrst  pwrbtn也就不发出了。应该是ec程序问问题了,但是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程序,用e430的代用?
        非常可惜的是e430的程序用rt809f刷上去,一个鸟样。这下犯难了,会不会不是ec程序问题 ,而是pch坏呢?纠结呀,成本呀?最后想到一个好办法呀,我们电脑城二楼有很多二手商家,关系都不错。借个机器来把ec程序备份出来,最后在一家二手那找到一个一样的机器,直接拆机备份程序
       最后的结果,那就不用多说,两个字 亮机
       上个这个机器的全套bios吧,ecbios全论坛首发吧 大家给加点分吧,点帖子下评分就可以了操作了,bios及案例绝非虚构!!加分  加分 切记 切记!!! THINKPAD E431 NM-A043 EC 内部BIOS

 会员5981402元2022-12-5 12:32

网友A:
我晕 这是发上去了还是没发上去?论坛里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的bios及维修经验 分享下  谢谢楼主  但是我等级原因不能给你加分 不好意思 bios收下了

不能评分没关系,支持一下 也是好的呀 不枉我花一个小时发帖  以及备份bios 希望对坛友有用

网友C:
rt809f 真的可以刷ec么?这种神机收多少钱 编程器楼主多少大洋购买的?

网友(2014-07-13):
学海无涯,去也 + 2 赞一个!

网友D(2014-05-19):
给力,谢谢了,正需要

大笨狼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E:
楼主整么不弄一张亮机的图片呢?我也感觉现在论坛上9012的ec程序还太少  前几天又个y580 不触发就因为没有ec程序,没有修好

网友F:
楼主焊工不错,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总觉得有点像蒙的  呵呵 给你加2分

网友G:
这样的ECBIOS能刷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t809f 真的可以刷ec么?这种神机收多少钱 编程器楼主多少大洋购买的?

可以刷9012 9010的一些ec  机器就收了150   编程器300多买的 还是比较好用的 非常简单 现在希尔特扔一边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ECBIOS能刷吗

可以刷的 但是编程器必须要支持刷ec的 我用的rt809f 现在非常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焊工不错,值得学习,思路清晰,就是目前还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总觉得有点像蒙的  呵呵 给你加2分

好吧 是蒙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整么不弄一张亮机的图片呢?我也感觉现在论坛上9012的ec程序还太少  前几天又个y580 不触发就因为没有e ...

是呀 太少了 我这有y580的ec程序  等下传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力,谢谢了,正需要

哥们 正需要 你也得给我加分压  分部多了呀我 你给我评几分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 这是发上去了还是没发上去?论坛里找不到?

为什么发了贴却收索不到?请管理员说明一下

网友H:
难道桥PCH有两个BIOS?

网友I:
请教下楼主,这个刷EC的编程器可以刷八角的BIOS吗 、没刷过EC 不知道怎么弄 步骤是不是跟刷普通BIOS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楼主,这个刷EC的编程器可以刷八角的BIOS吗 、没刷过EC 不知道怎么弄 步骤是不是跟刷普通BIOS一样,

和普通编程器一样使用,芯片是自动识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难道桥PCH有两个BIOS?

对 现在好多桥都是用两个bios的 有的2m+4m 有的4m+8m

网友:
引用 网友H:
难道桥PCH有两个BIOS?

哥哥 求加分呀 评点也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下楼主,这个刷EC的编程器可以刷八角的BIOS吗 、没刷过EC 不知道怎么弄 步骤是不是跟刷普通BIOS一样,

哥哥 求给评点分吧  没有下载分了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分享数据!

不用谢呀 ,觉得有用就给点分吧 ,点一下帖子下面的评分就可以了  不会扣你的分的

网友K:
准备入手一个rt8098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准备入手一个rt8098

是呀 很不错的编程器了  哥哥 帮忙加点分吧  都没下载分了  务必多加呀 我还有其他ec的程序 比如Y480 s420等 到时候也分享出来

网友L:
楼主的资料真是不少啊,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资料真是不少啊,多谢分享。

那时必须的 还有很多kb9012机器的程序  以后会发上来的\

网友:
加分呀哥哥

网友:
PCH的好像都是

网友(2014-06-23):
好像烧的好厉害呀

网友:
楼主,你说的这种EC  我还没刷过。

网友:
带程序的EC刷写还真没弄过,不错

网友:
楼主Thinkpad S430的图纸有没?

网友:
多故障,楼主阅板无数啊,EC程序能读出来,就是程序不好找,希望以后迅维网弄个EC程序模块供大家上传下载

网友M:
看了你的贴,我来说下我今天碰到情况吧:和你一样的机型号;一开始是待机0,01,按开关没任何反应;考滤到EC自带程序,没去碰它;直接刷了U5为8M的BIOS,并且去掉了U6按开关电流上到了0,77,然后又刷了U6电流上到0,9左右不亮机,最后发现没过内存!由于下班,明天继续!真气人!!!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了你的贴,我来说下我今天碰到情况吧:和你一样的机型号;一开始是待机0,01,按开关没任何反应;考滤到EC ...

这个机器修得比较少 也没什么能帮你的 你直接看 frame 有几次波 大概能判断出那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了你的贴,我来说下我今天碰到情况吧:和你一样的机型号;一开始是待机0,01,按开关没任何反应;考滤到EC ...

对了 这个机器去掉u6 也能亮机 应为我读取的时候 编程器提示读出来为空 我就去掉了  进第一屏报错 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然后进系统一切正常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想问下你那个刷EC的座子 是自己买的还是送的  我也买了一个RT809F怎么没有那个刷EC座子

网友(2014-08-06):
下下来怎么打不开啊

网友:
ec内部bios怎么写啊
该机有3个bios

网友(2014-11-10):
引用 网友N:
为什么都是这个问题  刷BIOS后可以亮机  但是第一次不亮 第二次就亮了  是不是新的通病啊 希望大家解决

我也是这个故障啊。。请问解决没有

网友:
留着吧,以后遇到可以秒杀咯

网友:
没有编程器啊

网友:
在搞这台机

网友:
这都能刷,以后可以多研究下了,,每次看到E40 就头痛

网友:
有谁用过这BIOS吗?会不会开2次机?

网友:
为什么 我刷 了 不显示了呢  电流到0.7 8左右

网友:
下个试试吧,我的是按开关灯亮无电流变化

网友:
楼主请问一下,刷EC的座子是什么样的   ,我这中编程器MiniPro Programme可以刷吗,我平时刷的是大小8脚的,

网友(2014-12-15):
楼主,或者有谁 有没有遇到过E431

网友:
楼主,或者有谁 有没有遇到过E431刚开始来加电反复掉电重启,我就刷了两个BIOS 然后点亮  现在的故障是第一次开机不亮电流跑到1.0左右    然后关机再开就能开,只要拔掉电源第一次机不能开机?这是什么原因啊!EC都刷了!

网友:
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的无私,正好需要。

网友:
我去这也能刷呀。。   第一次见啦

网友:
正好用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通过键盘接口用调试板也可以刷

网友:
第一次看到 ec 带程序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分享。刷BIOS的推荐个型号吧。

网友:
今天修了个这个机器。没有核心供电。。

网友:
这个EC bios还真是不好刷

网友:
这种编程器是支持在线刷的吗??

网友:
为什么我这个帖子发了这么久 还可以回复???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

网友:
一般都是买拆机芯片 程序都通用

网友:
我现在在板子上找不到几伏几伏在哪里

网友:
正好用到, 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你的编程器坐子是不是原配,还是买的

网友:
呵呵  厉害  可惜我的编程器坏了

网友O:
编程器楼主多少大洋购买的?

网友(2015-01-15):
引用 网友O:
编程器楼主多少大洋购买的?

297好像是这么多

网友:
楼主厉害   我现在还没刷过EC

网友:
烧成这样也能好了   ~~不过这个EC程序确实罕见   我正在找这套程序  正好了   感谢

网友(2015-02-16):
引用 网友A:
可以刷9012 9010的一些ec  机器就收了150   编程器300多买的 还是比较好用的 非常简单 现在希尔特扔一边 ...

LZ你原来的希尔特是什么型 号的?? RT809F能完全替代希尔特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修好一台

网友:
mpj格式,怎么刷,求解

网友:
刚好需要

网友P:
rt809f 真的可以刷ec么?

网友:
引用 网友P:
rt809f 真的可以刷ec么?

可以
真的不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