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烧了吗

楼主(2014-05-19):
一块ASUS P8H61-M主板,上U触发掉电,几秒后又自动上电,又掉电,反复如此,于是出于如奇,短接绿线,测CPU供电电感电压1.0几伏,如此有几分钟,无结果,然后把这块CPU放到好的板子上,不能启动了,难道CPU烧了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不一定的,可能主板不支持。。试试能不能跑马

网友:
有可能你那板子不支持而己吧

网友:
几块一样的板子CPU也是一样的,有一块板子有问题,之前CPU是在另几块板子上试过是好的,

网友:
   学习了

wangshuai007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怕什么..1155的U .随便保

网友:
cpu供电芯片换一个

网友:
cpu有可能烧了

网友:
不一定吧!

网友:
这样 ,直接短接绿线,有时候可以开机, 但因为时序的原因,有些主板是不能正常开机的, 但一般是不会烧东西的。  如果本身是因为供电,或某些原因,造成保护,这时候你再强行上电,就不好说了 。。。

网友:
运气不好就会挂了

网友:
电压正常,不会烧

网友:
你把12V供电的拔掉。上通电看看还掉电不。或许是12V供电问题呢

网友:
楼主玩刺得刺激不?

网友:
CPU没有这么容易烧的。。 可以是不支持你的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