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用万用表怎么测试开关通路

楼主(2014-05-19):
小白求助:现在一个联想Z360笔记本 无线网卡不能用 驱动内置无线网卡都可以识别到。无线开关打开后右下角显示红叉。
我不会用万用表  现在想测一下这个无限开关是不是好的呢   求大神教一下、
图中  1 2 3是开关    万用表用这个欧姆可以不、、

网友:
这么好的表买了不会用??

网友:
真是浪费啊

网友:
可以的,拨动开关阻值跳变表示开关是好的!

网友:
别人求助 知道的就告诉吧 ”“闻道有先后”“
这开关很少坏 ……
测试用蜂鸣档就可以了

网友:
把无线网卡的21脚线给划断就OK

网友:
要求挺高的,基本功不行。。这表反应慢,新手不推荐

网友:
红笔接地,黒笔量对地阻值。。。。。。

网友:
浪费这个万用表了,这个表都不会用,我想问,你是怎么拿到的这个表的,这个开关要么就没装好断了,其他不会出现问题的,不用考虑

网友:
你的表是   福禄克啊  真有钱啊

网友:
表浪费了!!

网友:
无线开关没见过坏的,把无线网卡上的开关脚粘上就好了

网友:
打值,红接地,黑表笔接测量点,看数值,确定有没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