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一款读取编写BIOS的软件啊

楼主(2014-05-19):
各位大神求一款读取编写BIOS的软件,编程器是USB接口的型号TFXTDOL,最好是能读编大部分BIOS的软件

网友:
在线等呀,哪位大神有谁有能给一个呀

网友A:
不同编程器软件不同,你可以百度,一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编程器软件不同,你可以百度,一般都有

已经百度,谷歌过了,就是找不到好的,连一般的都没见到,现在只求一般通用版本的就好了

网友B:
编程软件  什么牌子的编程器就下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软件  什么牌子的编程器就下什么软件

没有呀,编程器上就印了个TFXTDOL,还有串216-3345的数字,没有牌子,字母和数字都搜过了没有找到,现在只求给个能下的链接

网友C:
编程器附带光盘里有软件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编程器附带光盘里有软件呀!

没有给,就给个SOP8的座子!

网友:
把编程器壳子打开,看看里面的主芯片型号,再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给,就给个SOP8的座子!

你要是在TB上买的,他会提供地址,你自己去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