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楼主(2014-05-19):
版号LA_8241P。待机0.010,按开关触发到0.020左右。用万用表针,点住南桥旁边的晶振任意一脚电流能上去,且显示了。也就是说,只要点住晶振的任意一脚,就可以正常。外围电路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晶振没压差?、

网友:
晶振,谐振电容,谐振电容中间那个电阻,再不行就换桥,换桥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
晶振 桥 吧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晶振或者谐振电容?这个问题光靠表示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楼主换个先试试,不行再想办法

网友:
应该是晶振  或者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晶振老化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楼主干好了??最终哪里坏了??

网友:
就那几个件,找个料板都换了,不行就换桥。

网友:
机子应该进水了吧? 现在新机都没图纸,

网友:
谐振电容有可能坏掉

网友:
楼主搞定了??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