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菜鸟换灯管后显示画面发生位移求助高手

楼主(2014-05-19):
长城笔记本10年了,更换灯管和高压板后显示位移,求帮助

网友:
看下屏线插好没有,如果插好的话,检查一下有没有把屏上面那里小是阻之类的碰掉了。

网友:
屏线,或者是灯管高压干扰,检查两头接头绝缘是否做好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如果有条件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灯管和图像没关系,调节分辨率看看

网友:
看看外接正常不

网友:
什么情况??没见过!同求!

网友:
真没遇到过这问题

网友:
屏坏的可能行很大  是不是碰到电路了   左右两边有的屏也会有电路的

网友:
原装七线高压板换成了通用四线高压板,测了一下外接显示正常,那肯定是屏或是屏线连接的问题了,谢谢各位。

网友:
这是屏坏的节奏啊,排除问题后公布下

网友:
请问你是不是把屏拆开了   可能里面的膜放错了

网友:
屏挂了吧  换灯管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应该是不小心碰到屏电路了

网友A:
应该是屏线或,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线或,屏问题

看看显卡驱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换东西的时候没换好 想想哪里没接好

网友:
把高压条拔掉,用电筒看看有没移位。。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屏的问题了。确定问题了发表下

网友:
应该是屏的背光板移动了,我边框拍屏,屏的画面就会移动。往左拍画面也移动,往右边画面也移动,这样的屏是不是坏了,还能修吗,大侠?

网友:
确定屏坏了,应该是背光板移动了,我的水平修不好了,屏报废!,算交学费了

网友:
应该是屏被拆坏了,屏上的排线时间长了很脃的,非常容易坏,我换灯管都跟客户讲好风险性再换灯管,否则容易引起纠纷

网友:
把屏线用酒精洗一下或者是用橡皮擦一下,实在不行换根屏线看看,依旧不行直接先通用驱动板改成点屏看看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看看,还有可能是屏挂了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了

网友:
插拔屏线试试,不行的话,就是你把屏给搞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