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不认声卡

楼主(2014-05-19):
A1278 K90I机器不认声音。系统重新装过,测声卡电路的信号和电压都正常,那个修个指点一下。
信号

网友:
看下是不是USB总线控制的

网友:
现在电脑都是莫名其妙的问题,供电信号都有,那就换个声卡试试呢,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声卡芯片换了,测声卡和桥的时钟都有。

网友:
你可以外接个USB声卡试试SB有没问题........

网友:
把耦合电容4个全部换了试试看

网友:
重装系统的时候是不是装的老系统呀?

网友:
好歹提供下声卡电路图,和具体信号

网友:
再描述的详细点吧。

网友:
A1278 K90I机器不认声音?没抓到声卡吗?还是抓到声卡有声音。 自己都说不清楚。。。。

网友:
先换声卡试试看

网友:
声卡芯片坏了吧

网友(2014-11-15):
简单点吧,打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