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N4010不加电

楼主(2014-05-19):
刚接一台戴尔14R-N4010开机没反应,电源灯不亮,插适配器充电指示灯亮一下就没有反应了,求各位大神给指导

网友(点评):
先看看有没短路,再看下待机。或者你详细的说下具体情况,

网友:
南桥条件吧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楼主试下

网友:
敢再说详细一点吗 也太笼统了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点  不开机要看工作条件正常不....待机之类的 有没有CE IOS的啊

网友:
电流多少啊

网友:
说的不太准确呀,重发吧

网友:
短路了吧。    楼主就提供这点信息么

网友:
信息太模糊了    楼主还是拿到专业的维修店里修吧

网友:
看看主板电池有电 吗

网友:
先换个适配器看是不是适配器坏了,再看有没短路,然后重新说说你打值的情况和个待机电压,

网友:
肯定是主鸡或电源坏了,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
先测量各个电感是否有短路,如果没有,再测一下隔离保护电路是否有电压过来,再测一下是否有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