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DELL L521X这种现象怎么解决,急急急!!!!

楼主(2014-05-19):
急求DELL L521X这种现象怎么解决,急急急!!!!

网友A:
开机就是这样吗,还是你动了哪?

网友:
插硬盘就出现第一个画面,不插就出现第二个画面,求解决

网友B:
这是不是提示输入密码

网友C:
什么情况??没见过!

网友D:
硬盘里面有硬盘密码

网友D:
换个硬盘试试吗。

网友E:
能进PE吗?第二个画面怎么感觉像是让输密码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是不是提示输入密码

是啊,遇到过吗,怎么解啊,插硬盘就是第一个画面,不插就出第二个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进PE吗?第二个画面怎么感觉像是让输密码啊

不能,不插硬盘就是第二个画面,是啊,我也觉得是输入密码,可是没啥提示解决密码啊,你修过吗,怎么解决呢,求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硬盘试试吗。

可不插硬盘就出第二个画面,叫输入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里面有硬盘密码

不插硬盘就第二个画面啊,叫输入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情况??没见过!

好像叫输入什么,也没啥提示,就是求助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开机就是这样吗,还是你动了哪?

是啊,插硬盘第一个画面,不插第二个,等待解决

网友G: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你要先弄明白什么意思,再打电话给DELL客服问问,也许可行

网友:
有没有刷个BIOS

网友H:
貌似有硬盘密码,见过一次,忘了是不是这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遇到过吗,怎么解啊,插硬盘就是第一个画面,不插就出第二个画面

清楚BIOS密码应该可以

网友I:
先BOIS清零,如果还是没解决,那只有刷BOIS。

网友:
这种刷个bios啊

网友J:
先换硬盘,不行的话,再刷个BIOS试试。

网友K:
刷bios,有密码芯片的话也一起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啊,遇到过吗,怎么解啊,插硬盘就是第一个画面,不插就出第二个画面

那你刷BIOS了没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是啊,插硬盘第一个画面,不插第二个,等待解决

你没换个系统试试看,或许是系统的问题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没换个系统试试看,或许是系统的问题呀。

开机后就这样子,这是刚开机的画面

网友:
刷了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刷bios,有密码芯片的话也一起刷

DELL的板一般没密码芯片吧,也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换硬盘,不行的话,再刷个BIOS试试。

可不插硬盘是第二个画面啊,叫输入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还没遇到过,你要先弄明白什么意思,再打电话给DELL客服问问,也许可行

哦,不行只能找客服问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BOIS清零,如果还是没解决,那只有刷BOIS。

BIOS也刷了,没用啊

网友:
刷了BIOS的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貌似有硬盘密码,见过一次,忘了是不是这样子

我这个不插硬盘出现的是第二张图片,感觉是有密码,刷了BIOS也一样,

网友:
硬盘密码,而且硬盘密码bios不知道

网友:
直接放电先,再不行就刷BIO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后就这样子,这是刚开机的画面

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试,

网友L:
光驱 接上了吗?或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光驱 接上了吗?或换一个

都没上光驱。现在确定是密码,这是外星人的板,这种密码怎么解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