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优派VA1948a-LED 不定时断电

楼主(2014-05-19):
  显示器在冷机接上电源信号都正常, 开一会之后就自动断电了 指示灯不亮 开关不管用 ,拆开测5V  38V  开关上有5V 指示灯没有电压    之后不接屏线 测试开了几个小时没有问题   不断电    求高手指点下这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4-5-20 17:58):

补充内容 (2014-5-20 17:59):
修好了 刷的程序

网友A:
是不是屏短路了啊  5v

网友:
什么情况??我小白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短路了啊  5v

但是过一会在接上电源信号有正常了  用1个小时左右就断电    有帖子说是温度高造成的 ,我感觉也是   拆开测就不断电

网友A:
你换一换光耦啊   还有那个持续供电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换光耦啊   还有那个持续供电的电容啊

断电的时候   5V  38V  都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一换光耦啊   还有那个持续供电的电容啊

只要是拆开就不断电   一装上  用一会就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果断刷程序,这个机器有通病就是冷机可以正常显示1个多小时,然后黑屏  刷程序就可以解决

哦谢谢了  我试试

网友C:
LZ刷好程序了没?

网友:
12V 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刷好程序了没?

这个芯片的我编程器不识别  NND 还在找编程器

网友:
请问你记得led供电口的电压么   我刚修的也是这型号的显示器   没修过led的不知道怎么修啊   va1948a背光不亮      灯条测过没问题   供电口有电压  测得是6  6   24  24    6  6  v的   但是背光一闪就灭    怎么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