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S开机短路

楼主(2014-05-19):
有台6530S的机器,开机大电流5A,插电一下就出现,怎么量都没有短路,什么问题?
问题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短路,公共端短路,3 5V短路,

网友:
。。。你那新手到了那种地步!

网友:
这个不是什么短路吧...应该是负载过重
同意楼主:
5.0
勇往直前倒计时
同意楼主:

网友:
那不可能,烧机,折断看看。

网友:
烧鸡大法,看哪热

网友:
烧鸡法 要是这样能烧出来算你厉害.......这个故障不好说 吧电池拿下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