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C466集成白屏维修,未查出问题!

楼主(2014-05-19):
接了一台C466白屏(不是纯白,白色的线里面有字体显示),这故障看起来就像是屏线或者屏的故障,果断量屏线 确实断了一根线,接上故障一样,于是发根全新的屏线,NND 还是一样。换屏也一样,打屏线接口阻值正常,不管了,换北桥,还是一样,郁闷到底什么问题!!  啊哦 修好了!怪自己不细心!屏LCDVDD电压不稳定,所接的一个电容有问题 拆掉后解决~万用表量不出了,请出示波器才能看出

网友:
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联想的LOGO 和上面的自检文字

网友:
集成显卡吗?刷个BIOS试试,不行换板子吧。

网友:
集成的 BIOS 刷了!

网友:
这主板太贵的 要400多客户坑定不能接受

网友A:
啊哦 修好了!怪自己不细心!屏LCDVDD电压不稳定,所接的一个电容有问题 拆掉后解决~万用表量不出了,请出示波器才能看出

网友:
波波看的更准确!

网友:
抓波高手啊

网友:
我也有类似的一块屏,谢谢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
这可真是用表修不出来呀

网友:
关键时刻还是波波有用啊

网友:
楼主细心!这样的问题 蛋疼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哦 修好了!怪自己不细心!屏LCDVDD电压不稳定,所接的一个电容有问题 拆掉后解决~万用表量不出了,请出 ...

原来竟然是屏供电滤波电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