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源可惜了。。长城BTX-600se。。。谁修过的。寄给你维修吧。。我没能力让它重生...

楼主(2014-05-19):
之前发过一次贴。。客户机拆下来的,型号是BTX-650SE!拆开后里面的八脚芯片炸了,。看不出型号。。后经人指点貌似是DM311的芯片。买回来后全部元件检查完装上机。通电。炸了并烧了2个20N60C 。好家伙!功率越大炸的声音也大。。。。好桑心。。。过了段时间再逛论坛,。。发现一位大湿说原配芯片并不是DM311。是DM0265。过了个把月又心血来潮。屁颠屁颠的去买了5个20N60C 跟DM0265.上机。这次买了保险 。串了个灯泡。。通电亮下就灭了。。心里一阵欢喜。拆下上保险上去。发现5V待机出不来。。心里都没报什么希望了,,太复杂了。。累了。。我没能力让它重生。又不想当垃圾卖了。。现在恳请有修过类似电源的大湿。。帮帮它吧,。让它重生。。配件邮费我出。修好后另冲30话费。。小费钱不多纯属兴趣爱好。。下面上几张图片、、、

网友:
我这里也有2个好电源 我搞了2天了没有搞好  还会技术部行呀

网友A:
查电源vcc供给和Drain端电压

网友:
这电源好啊    一定要修好啊     楼主

网友:
AC220V交流电经整流滤波后,得到约300V的直流电压,通过电阻R105及FS-DM0265RN (IC101)的⑤脚向内部电路供电并同时给②脚外接电容C106电。若C106两端电压低于12V片内部连接于②、⑤脚之间的开关为接通状态;当C106两端电压达到12V时,内部开关断开,芯片开始正常工作。

    IC101启动工作后,IC101通过③脚检测C107两端的反馈电压,从而调节芯片内部PWM控制器输出的脉冲宽度,通过调节开关管驱动脉冲的占空比对输出电压的大小进行调节,具体过程如下:

    当输出的5.1V电压升高时,加在三端精密稳压器IC301的R极上的电压升高,则K极电压下降,即光电耦合器IC302的②脚电压下降,流过IC302中发光二极管的电流增大,其③、④脚间的光敏三极管导通程度加深,即IC302的③、④脚间等效电阻减小,则IC101的③脚电压下降,在内部PWM控制器的作用下,输出脉冲的占空比减小,最终使输出电压下降。当5.1V电压降低时,其稳压过程与上述相反。

网友:
5V待机是那个小的变压器产生的,你看控制那个小变压器的电路工作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电源vcc供给和Drain端电压

这个电源没有什么启动电阻,。均压电阻之类的。就换了DM0265之后没炸说明芯片对了,,,但是没待机电压,,,高压部分就一块插片。。搭载着一个16脚的芯片。。还有一些二极管、、二极管没问题。。那芯片没零件就没拆下来。

网友(点评):
5v待机电源与主动pfc无关,待机时主滤波电容有310v就正常

网友(点评):
5脚接启动电阻

网友(点评):
vcc 12v正常后,由变压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没有什么启动电阻,。均压电阻之类的。就换了DM0265之后没炸说明芯片对了,,,但是没待机电压, ...

测大电容2脚?

网友C:
这电源不错,值得修,不知您是哪里的,我在河北,距离远了 就算了 估计这个东西很重,运费高你要是运过来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的鼓励

网友:
大电容2脚有27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源不错,值得修,不知您是哪里的,我在河北,距离远了 就算了 估计这个东西很重,运费高你要是运过来

我广州的,,

网友D:
待机电源模块炸了的话,那个待机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也很容易被烧断的,如果换了模块不出电压,最好把变压器拆下来测量一下。这种电源怎么用DM311做待机呢,DM311常用在被动式PFC电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待机电源模块炸了的话,那个待机变压器的初级绕组也很容易被烧断的,如果换了模块不出电压,最好把变压器拆 ...

之前有位师傅说是DM311  就去买来直接上机。。没做保护,炸我2个20N60C

网友:
离你们很远,运费估计贵,我也给咱们论坛修过不少高档ATX电源,我觉得您还是问问3楼,他估计离您近,运费还低,他的技术在我之上,!

网友(点评):
我在北京更远

网友(点评):
不敢当,理论尚可,实践不多

网友:
大电容两脚上的电压正常工作时为380V左右,说明PFC电路没有工作,我是湖北的,送过来修运费贵。就是近找人修理吧!

网友:
有广州这边的嘛,,

网友(点评):
长城以前在石牌西路就有一个维修点,在网上找一下看看

网友:
我是肇庆的……希望有广州的站出来!

网友:
所以 广州附近的高手们,赶快联系一下楼主,帮帮他的忙,况且人家也不让你们白帮忙,要不电源卖废品 也不值钱,浪费了,我们主要是离的远,为楼主省运费,如果近,就是白帮忙修修 也是很合理的事情!

网友:
串个灯泡是正解。通电亮下就灭了只说明没有严重短路。可能变压器有局部短路。检查一下附近那几个二极管电容是否软击穿

网友:
广州天河不是有很多搞维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