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主板AM3 CPU 无时钟信号求助!

楼主(2014-05-19):
DELL的台式机 主板04GJJT,这个型号找不到图纸!!开机CPU不工作时钟无信号输入,查紧连的两个电容CPU一头无电压,另一头一个为0.46,一个为0.49,应该是这两个电容坏了!不过没有图纸不知道是多大的电容,求助这里要用多大的代替?

网友:
那你COU有没有供电啊

网友:
量时钟也没必要到时钟边上去量 去PCI和PCIE去量.有示波器更好说..你这样说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我说的不明白吗?CPU时钟输入线上的两个电容坏了,不知道是什么规格的,求解!!

网友:
应该去pci和pci-e量吧

网友:
楼主什么情况!感觉CPU供电不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