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dell 5520 不停的烧管子

楼主(2014-05-19):
  板子版号是LA-842 i3的一款 一插上电源就大短路  拆机发现PQ101被击穿  拆掉不短了 换新的 2S就击穿,再换还是一样 本屌新手忘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下图                     测量PQ101 S级有19V G级8v问题就是 G级是不是该是19V
    22脚有19V  2脚3.3V  25脚4.7V  13脚3V  感觉都很正常。思绪好乱啊 空调又坏了 插   各位大哥帮小弟看看 为毛101不停的烧?

网友A:
101  G极电压8V应该是正常的,不能为19V

网友B:
你看下B+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你用的是原型号的管子吗?

网友:
他是P沟道的管子,G级怎么可能是19  8v正常的

网友C:
后继有短路。。。对地值都打了没、、、、

网友:
目测换的管不对 或者后级有问题

网友:
把PQ101拆了,测B+处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B+后级的短路,PQ100也发热,估计你换的管不对..........

网友D:
这不是明摆着后级有大短路么,好好测测吧,实在不行烧鸡大法

网友:
   检查后级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解决,仔细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继有短路。。。对地值都打了没、、、、

应该是大短路 但B+也是正 常的   管子我也是照着上面的编号换的  谢谢啊  我再查查

网友:
我也很看看结果,哪位大神快来解决一下。

网友:
查查公共点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明摆着后级有大短路么,好好测测吧,实在不行烧鸡大法

我直接接到B+用5v烧  B+后面那个电感特别烫 PL101那个 电感很少有问题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直接接到B+用5v烧  B+后面那个电感特别烫 PL101那个 电感很少有问题的吧

电感不会有问题的 我还没见过有人说电感坏了   不专业的人还以为我们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不会有问题的 我还没见过有人说电感坏了   不专业的人还以为我们是。。。

谢谢啊。后来是电感下面三个滤波电容挂了 全部换完正常了 ,但是3 5V都有待机偏低  开关键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1  G极电压8V应该是正常的,不能为19V

谢谢咯  是电感下面三个滤波电容挂了 换完正常了 3 5V出来了 待机偏低  但开关键没3V  我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B+是不是短路了

就是两个电容挂了  现在开关没有3V 待机偏低 3 5V都有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吧,看这样子

网友:
  后面 应该是有短路的   你测下看短路不   短路的话  先修短路  这种问题 一般是短路引起

网友:
其它地方应该还有短路!

网友:
8V正常,理论上说是低于VIN4V这个管子就会导通

网友:
开关低,ec应该也挂了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一台 最后还是退钱了 没有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碰到过一台 最后还是退钱了 没有修

修了半天 是电感旁边两个电容短了  全换了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