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X2000 不开机。

楼主(2014-05-19):
HP TX2000 不开机,待机有正常,触发后3V,5V没有,不能再开了,要拔掉电源重插,又有3V,5V,是不是芯片坏了,换了一个3V,5V的芯片也是一样,求救。。。。。。
电脑开机

网友:
换个3 5V电容试下,不行的话查后继

网友(2014-07-21):
楼主能把这个机器的BIOS传给我嘛 正修这个我QQ645481292

网友(2015-01-11):
我也在修一台TX2000的,上电电流0.15,好像是哪里短路了,楼主有修过没有

网友:
我今天也是碰到这个TX2000 AMDCPU 英伟达桥 待机有3V5V 加电后3V5V没有了 拔掉电源后从新插上有3V5V 明天继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