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看下这个联想G455

楼主(2014-05-19):
今天接一台联想G455  开机不显  电流到1.85   刷过BIOS  换过内存  换过北桥  还是不行 高手指点下

网友:
是不是独产显卡的

网友:
还有要看看你的USB口有没有短路

网友:
楼主是独显的吧

网友:
太简单了吧?怎么判断啊?

网友:
先外接下  看看能不能显示,如果外界能显示,独立显卡的直接干显卡,集成显卡的直接干北桥

网友:
先检查一下外设是否有短路,再测一下各个电压是否正常,再查一下时钟,复位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