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挡WIN7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4-05-19):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R428,同行说装不了系统,GHOST完后重启挡在WIN7的第一个WINDOWS界面不动了,试着进安装模式也不行,加载驱动卡在ahcix86.sys过不了,以为是南桥的问题,IBM的桥爱坏,换一个全新的也是一样,外设拆了也是一样,修得无思路了,大家帮帮忙分析下,谢谢~~~

挡windows界面,又不是挡LOGO,一下怀疑南桥去,我晕啊。。。

网友A:
有个电容是通病的

网友:
北桥 网卡 或者换个安装版的系统 不用GHOST的

网友B:
你看是否有大电容,还有就是换个版本,我遇到一个机子WIN764位的就是卡在你那个界面,但是装WIN7 32和XP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用安装版 试一下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难说了

网友:
安装版的系统试过了?能进PE?能进PE的话,估计是硬件引起的驱动问题,那就一切都有可能!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是因为激活问题,找个R428专用激活工具肯定好用,肯定不是硬件的事,建议别装GHOST版,那些都直接激活的,慢安装纯净版建议那种

网友:
使用原装微软安装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是因为激活问题,找个R428专用激活工具肯定好用,肯定不是硬件的事,建议别装GHOST版 ...

刚GHOST完重启这后就不能安装了,怎么是激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电容是通病的

大电容也不一定会出问题就是多些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是否有大电容,还有就是换个版本,我遇到一个机子WIN764位的就是卡在你那个界面,但是装WIN7 32和XP一 ...

这机器装WINXP没问题应时装不了WIN7,之前机器可以装WIN7的

网友:
配件当然第一时间换过试过了也一样

网友:
这个机子可以装GHOST的。不挑系统

网友:
刷下BIOS  有没有NEC 大电容

网友:
建议楼主用安装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