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分析下硬盘哪里有故障?

楼主(2014-05-19):
手上有一块320GWD硬盘,型号是WD3200AAJS 8MB缓存
MHDD扫描顺利没有坏道!可是分区不能分,diskgen分区直接卡死,或者就是等很久很久分区完成,格式化过程中,很慢很慢进度条慢得分一个区出来要等一下午,格式化过程中再点击disgen就会卡死!
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是不是硬盘的电路板出问题了,求解答!@

网友:
西数有个通病,就是认盘慢,复制数据慢,用专用工具修复一下硬盘慢就好了。